V星H61M-S26v6.0循环重启修复

楼主(2017-11-29):
这个V星H61M-S26v6.0板子看起来挺新,12年份的,没有修过,
客户拿来时说是用一会就会重启,或不停重启,然后上电试了一下,
还好确实如此,毕竟这样比那种拿来后上电半天都老正常的板子要老实得多,先打发客人回去等,然后动手操刀。
第一下先检查内存条接触,再换个电源,再换个CPU试了一下,情况一般,可确定是主板问题。
趁着重启的1~2秒间隙,测各个供电,内存1.6,桥1.06,总线1.07,CPU1.5,感觉都是正常的
无奈找了BIOS,刷了2个,依旧转转停停。
然后加焊了下电源管理芯片UT501,通电,不重启了,但也没有显示,以为是没有焊好,又加焊了2次,一个样不重启也不显示
不重启了,这时测到没有CPU电压了,0V,想说这电源芯片估计是被自己搞残了吧
不死心,下了个图纸来瞧瞧,发现5脚EN只有0.39,再查来源,Q86,Q12,如图

Q12的B级0.67高电平,C级到Q86的G级低,Q86的D级由RV175和176经12V分压上拉,正常值约为1.1V多
现此处0.39V,多为分压电阻变质产生

拆下测量,RV175的9.1K电阻变得无穷大了,RV176正常1K,换上个10K的替换,上电,开机,点亮,ENPWR_6230现值为1.16,装上测试一上午,没有重启。收工。

网友:
这种小件引起的问题其实挺多的、也有很多故障是你意想不到的!、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学习了,下次修到就容易了!

网友:
CPU供电芯片EN不正常导致不出CPU供电。。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理论指导实践,学习的重要性,多谢分享

网友:
真是好贴,参照这个方法以后再也不愁没有金币和下载分啦!楼主威武!为了积分 没办法啊

网友:
楼主的思路比较清晰!现在修这样的一个主板 这样的一个问题、 估计也收不到多少钱了吧?台式机 笔记本都不算太好了现在

网友:
楼主的思路比较清晰!现在修这样的一个主板到底能赚多少钱

网友:
学习了,技术贴。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主板看是没问题,加焊之后问题就出来。还挺好实的主板。最怕是加焊问题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