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80触发不亮机,新手求助……

楼主(2017-11-29):
初故障是没有待机3v  5v的,后来检测到有一个管子烧了…….pQ40换了~有待机了~触发上电到0.203v不动……检测到pl9没电(CPUPH)
供电芯片NCP81101换了……
不知是不是这个集成CPU坏了~
各位大师傅帮帮忙……谢谢
(表达能力有限+小小白)

网友A:
PQ40击穿很有可能坏,坏之前有大电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40击穿很有可能坏,坏之前有大电流吗?

没有大电流的
只是待机在0.16…………………………………………

网友:
现在待机正常!可以触发上电的了……就是修不出CPU供电

网友B:
三大招    干死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大招    干死他

三把斧干完了…………………………

网友:
CPU有可能的。。。。。。。。。。

网友:
有师傅指点一二吗?

网友:
CPU核心供电,上管短路很有可能了

网友C:
pl9对地阻值正常吗?是只有pl9电感上的电没起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l9对地阻值正常吗?是只有pl9电感上的电没起来了?

是的~pl9对地值才20.9………………………………

网友:
板载u坏的很多,如果不动板子的话可以交换的吧应该

网友:
很可能CPU坏,,。,。,,,查下CPU有没短路的地方

网友:
没有供电,先查芯片工作条件啊,然后再看是CPU

网友:
芯片的工作条件查了吗      先把工作条件查了在看其他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的~pl9对地值才20.9………………………………

20.9应该属于正常,上管击穿cpu如果要烧,阻值一般应该会为0。而且上管击穿,有些板子公共点上的电压被保护隔离了。你应该查查CPU电源ic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9应该属于正常,上管击穿cpu如果要烧,阻值一般应该会为0。而且上管击穿,有些板子公共点上的电压被保 ...

好吧~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