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24奇怪求助

楼主(2017-11-29):
待机有,按开机键电流在0.1A左右,然后待机消失 用示波器打电感 5V直接消失  3V 在0.30.5来回跳  测EC99脚 休眠 2.8 正常应该是3.3! 于是把休眠那个管子短接  再测量 已经3.3,可是还是和以前问题一样 求助 3 5V后继没有短路

网友:
先换待机芯片试下。。。。。。。。。。。。

网友:
先换芯片。。。。。。。。。。。。。。。

网友:
芯片换过了 示波器测电容无杂波 电容也没有问题 估计还是那个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