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基4750G 不触发 后卡logo 刷bios无解 的非通病 维修过程有bios加图纸

楼主(2017-11-29):
弘基4750G 症状不触发 偶尔开过一次(零件老化不稳定不好找)
版号JE40 HR MB  10267-4  i3cpu
待机0.002 按下后0.0014

测量待机3v  3.5   5v5.2左右 无短路无腐蚀   ec是(NPCE795PA0DX)EC 供电脚位 3.5V 算正常
可能万用表电池电压低测量不太精确(115,102,104脚等)按开机键
EC  14脚   S5_ENABLE   3.多V反应正常 但是ec的117脚  PM_PWRBTN#   3.3V不正常按开关键没反应

哪位大神给传点教材过来有关触发条件的资料和经验邮箱ahui000000@tom.com先谢谢了

3v 5v 电容换过查了很多通病资料也试验过无解决 后来把电池扣下来 通电能自动触发 但是按开关不能关
仔细看屏幕 能模糊看出现logo后黑屏 有点像 开机卡logo通病  马上刷了好几个bios还是一样 测量主要电压 1.5 1.8v等都出来了
条件都有了卡再logo黑屏有点像待机证照啊 电流跳变都正常 电流停在1.1A左右
修到这里估计大家都能猜到结果了吧 没错就是HALLSW1  APX9132HAI 2角上的这个信号LID_CLOSE#_1变成了0v

LID_CLOSE#1 这个信号去这里了

从料板上找了一个 APX9132HAI应该就是磁控管 换上去通电亮机

在测试APX9132HAI 2角上LID_CLOSE#_1信号已经有0.7v左右了然后用磁铁靠近这个三条腿的磁控管 2角变成0v屏幕变成黑屏问题解决完到此维修结束
原来也遇到过这一类的问题只是这个本通病挺多的先入为主的按通病思路去处理的
如果表达的有不对的地方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教 和批评
希望批评过后能再给加点分

网友A:
做个沙发    休鸣电压正常不是3.3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个沙发    休鸣电压正常不是3.3V吗

估计可能是我的万用表电池该充电了测量出的结果有误差

网友B:
你也是高技术员了不会看时序梯图不会吧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是高技术员了不会看时序梯图不会吧

在笔记本面前在下不是高级技术员 一直在学习探索中 原来主修显示器台式机打印机等 修笔记本时间短积累的经验少想再去修行由于家庭因素也是幻想。也只好边修边学习了 应付一般小芯片和ec电源芯片等 像是一些换桥换显卡 就不好搞了顶多加焊下 所以技术员这个称号只能用在修显示器里 在笔记本面前我确实是个新手菜鸟 所以希望各位朋友们有什么维修资料经验心得也给在下分享下ahui000000@tom.com这是在下的邮箱先谢谢了

网友C:
楼主,你换欧休眠开关后2脚0.7V也还是偏低啊!估计还是哪里有问题呢还没有找到啊!

网友D:
是跟LID小芯片吗,那个我一般都是直连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换欧休眠开关后2脚0.7V也还是偏低啊!估计还是哪里有问题呢还没有找到啊!

非常感谢您能提出这个问题 谢谢你的仔细分析 确实如此我做实验是不那个坏件的对地端悬空后测量电压好像是2左右不是0.7 开机正常运行正常之后呢 从料板上找了一个型号肯定是不一样的焊好后 测电压确实是0.7我的万用表电池欠压有点误差应该不会太大虽然是0.7但是开机 盒盖(用磁铁靠近模拟开合盖)都很正所以也没深究这个电压估计应该和换上去的原件不是同型号有关系 对于您这种一眼就看出问题来的才是真正的高级技术员真正的老司机 老司机就是厉害

网友:
这是按照时序修的,楼主很厉害。不是三板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您能提出这个问题 谢谢你的仔细分析 确实如此我做实验是不那个坏件的对地端悬空后测量电压好像是 ...

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厉害了,只是机器修的多点了!你也很不错的啊!继续努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跟LID小芯片吗,那个我一般都是直连的。。。。。。

直接连上 是1和2直接连上吗 嗯好的有学习到了一招谢谢了 但是这样好像盒盖时就没反映了 不过应急和顾客说好能挣钱 还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我修好的这个0.7v直接连上3.3v左右 看来只要2角的电压在0.7-3.3左右就差不多够条件   又学习到了谢谢了

网友F:
主板修的很好呀,楼主的技术达到了信号级别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板修的很好呀,楼主的技术达到了信号级别

哎一直在学习中 没有老师亲传 真是寸步难行 不过还好有讯友后盾 努力加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