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820-3437-B 机器触发无显示

楼主(2017-11-29):
轻微进水 开机自动触发不掉电 正常 掉2次才开机 换了个BIOS 料板上的 不触发。。 这个机器挑BIOS吗
不触发
掉电

网友:
板号一样的吗

网友:
BIOS 问题少 应该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你是电池取了的吧 电池取了就是这样开机掉两次正常,上好电池开机进系统就不会了

网友:
掉了两次开机了你换了BIOS不触发了吧备份的在刷回去,不显示看看屏线附近有没有腐蚀

网友:
你换料板上面的BIOS没有用的啊!不是和你机器上面的BIOS程序是一样的啊!

网友:
这种EC爱坏 查查
看看 是不是

网友:
看看是不是桥的问题哟,有时候桥问题很难搞,再刷的多也没用

网友:
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你看看CMOS那里有没有电

网友:
有的BIOS 代 OTP 数据的。。 很麻烦的

网友:
客户说是机器进水 然后进水 很少。。 查了没明显断线。。。 后面刷BIOS好了。但是这个机器刷bios 需要用原厂的纯净BIOS 已经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