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求u盘分成多个盘符软件

楼主(2017-11-29):
想买一个大一点的u盘,做多个盘符。里面装不同的pe。推荐方法。感谢高手了。

网友:
多重PE启动? 还是 分区,分区 简单啊。。 普通的PE分区硬盘那个软件  就可以

网友:
不用分区的,只要 在一个启动pe界面  把其它pe 整合 进去就好了  我自己 整合的 pe  里面有win8  32 64位  和win10 32  64位  以及 03 pe

网友:
如图  我自己合成的 pe.  启动框架是别人做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解,下次再来学习,一定会好好学习的

网友:
4楼的向你学习,向你致敬了楼主也要好好学习哟

网友:
4楼厉害了,方法不错,我也只想到楼主的方式,原来还可以这样,向你学习

网友:
可以做PE三分区。通吃新老主板。具体方法是,先用软枼通,用高端隐藏把你喜欢的iso版PE写入U盘。之后用FbinstTool软件写入FBA的启动PE,再之后的就是正常的U盘分区

网友:
自己用别人的模板,合成的PE工具箱,可以随便增加或代换。这个启动模式支持老机新机,但是不能用UEFI启动。如果是UEFI启的主板,就会切换到之前用软枼通写入的iso版的PE

下面就是做好的U盘

网友:
  我的意思是 按F12 出来插一个U盘  但是显示很多U盘 每个U盘是不同的PE 或者安装版本系统。这样买一个大一点的U盘  一盘在手天下无忧。大家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