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拆绿联易驱线,加装12V线路

楼主(2017-11-29):
买了个绿联的易驱线,使用2.5寸硬盘还不错。但如果用3.5硬盘或者台机DVD RW就不行了,今天有空,就拆开来看看好不好加入外置12V电源

。这个小壳子看着简单,但拆开它还有点费劲!具体的大家可以看图片。

网友:
ewrewerrewewrewrqew刃拳二五而且wrewqrewq  rewrewqrewq人

网友A:
买的时候就买个带电源接口的,这个在外面容易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的时候就买个带电源接口的,这个在外面容易断。

当时买时,自己脑袋短路,没想到3.5供电问题,现在只有自己补救了!

网友:
现在刻录光盘的很少了吧,都用u盘了

网友:
刻录主要是自己做一些工具用。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
主要是自己刻录一些工具或者资料用!

网友:
我现在看到刻录光盘其实有点拒绝的,上次刻光盘,用的电脑城卖的三块五一块的光盘,刻了九块,就成功了一块,服了,之后都是用优盘做ISO镜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