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外星人D07U放电后开机

楼主(2017-11-29):
板号:DH81M01

故障:客户拿来修的是短路,短路排除后可上电亮机,但是,关机后再开就不触发了  放电再开就好了关掉再开就有不行了
            刚开始怀疑保护隔离没过  测量接口进来的QP4   G级5.89V   管子是P沟道  电压正常下去了的  可就是不触发   于是先刷了个bios试试  结果还是一样    机器没图纸   抓瞎啊   啥头绪都没有   求组万能的网友们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this is very nice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this is very nice 是什么意思 没看明白

网友(点评):
感谢分享,很棒,学习了。

网友:
抢沙发 尴尬了!!!!!!!!!!!!

网友:
  这个机器不好修呀

网友:
好技术一生难求
感谢楼主的细心分享。技术学习了

网友:
这个故障真心不好修,去年遇到一个也是非得放电后才能开机的没搞定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一定要用原装电源,原来是啥短路,大短路?看看隔离管子有没有击穿

网友:
想一想为什么放电了就能开机了呢,优先看一下rtc啊

网友:
同意10楼上说的

网友B:
这个可能是还有一些小短路,BIOS保护,放电后又可以开机,个故障不可修,进系统功能全部正常吗?可以试一下查外设备电路和RTC电路。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然后找电路图 跑电路

网友:
没明白个中缘由,坐等高人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能是还有一些小短路,BIOS保护,放电后又可以开机,个故障不可修,进系统功能全部正常吗?可以试一下 ...

进系统 都正常 主要没图纸  不好查 RTC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一定要用原装电源,原来是啥短路,大短路?看看隔离管子有没有击穿

试过了  一样的情况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报的起价钱啊!有修好的动力啊!楼主钱钱就在你面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