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v2.2 不出CPU电压掉电

楼主(2017-11-29):
Ga-h61m-ds2 v:2.2

无cpu电压 内存电压1.5v 3.3v正常后测量CPU辅助电压无 这个板子先有辅助CPU电压再有CPu电压测量Q13一脚10V二脚三脚无电压 测量Rt8120d第七脚无en 确定目标查图纸由Q8Q9 控制Q8正常跳变Q9二脚有电压三脚不出 换后无果 为省事没往后查一二脚短接强出 测CPU电压1.1正常 亮机。

网友:
楼主技术水平真高超,小弟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水平真高超。但是这个板子坏板也能卖40

网友A:
技嘉板这个VTT供电很容易出问题,多数是这三极管坏

网友B:
也就是說强接q9两脚产生供电。维修的方法很直观。

网友:
楼主厉害啊,台式机主板直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說强接q9两脚产生供电。维修的方法很直观。

对 Q8 Q9是组合管 有电压进来就可以 CPU供电组合管有些短接抢出不了去除不装就出一般用于CPUen,注意这板子Q18Q19 Q6Q7都是组合管正常会有电压跳变要注意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板这个VTT供电很容易出问题,多数是这三极管坏

GA掉电CPU电压不出一般都是三极管 华硕的话就是分压电阻和822 个人理解不知对不对。

网友:
直接拆了en控制的三极管比较快判断是不是en问题

网友C:
这个也算是通病了 修了不止10块这种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算是通病了 修了不止10块这种问题了

技嘉都这样不出电压 位置不同而已

网友(2018-01-03):
楼主这个非常值得学习,作为新手的我要去实战一下

网友:
这图没看清啊!但经验学习了到一些了。

网友:
可以换个场馆试试 直接短接也行 这种场馆坏的多

网友:
都是大神啊   修这个修的淋漓尽致的  厉害啊

网友:
很好。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继续努力

网友:
这种问题我见得少,所以没怎么研究,楼主厉害啊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