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6代套件搬到6p的问题

楼主(2017-11-29):
6代套件搬到6p的板子上,硬盘的哪些数据需要改呢?是不是只需要把1586改成1524就可以了吗?麻烦屌大的说一下下:daxiao:

网友A:
这样移动原器件的话主板可能会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移动原器件的话主板可能会不稳定

板子坏了才搬的嘛,好的我也不想动。主要是没6代的板,只有6p的,所以说搬来试试,但是硬盘不知道改对了没有。

网友:
:kuqi:没有屌大的给我讲讲吗?求赐教啊!

网友B:
现在好像不行了吧...IOS11.....好像检索好严格

网友:
现在刷机报4014搞得我不知道哪个地方没焊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好像不行了吧...IOS11.....好像检索好严格

我这边现在还有升硬盘的,照理说应该可以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现在还有升硬盘的,照理说应该可以的呀

扩容是可以的....但变成妖机就不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