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r-5521开机黑屏 注意哦

楼主(2017-11-29):
15r-5521 开机黑屏  电流0.9-0.8,不上内存两声报警,不接屏线8声报警,外接显示器也不显键盘也没反应,以为是显卡,搞得我加焊了显卡,最后换屏才好!

网友A:
dell 8声报警  有显卡 出问题的

网友:
八声报警是没有检测到屏吧,换屏好了正常

网友:
为什么不先换屏试呢,有的机器外接非得进系统才会显示

网友:
8声一般是显示这方面的故障,显卡,屏线,屏

网友:
可以先外接 就好处理了

网友:
多谢提醒,下次遇到戴尔八声报警先换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ell 8声报警  有显卡 出问题的

楼主是说不接屏线是8声报警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说不接屏线是8声报警好吧?

哈哈 没注意看   。。。。。。。。。。。。。。。。。。。。

网友:
戴尔报警8声要不就是显卡要不就是没有检测到屏   这个机器还是比较新的所以显卡的几率不大

网友:
八声戴尔的 一般低的都显卡和屏幕这两个喜欢出问题

网友:
我把碎屏的屏幕的电路板接在屏线上,8声报警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