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E450C 板号NM-A211用电池能开机,插适配器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11-29):
故障如标题,机器修了好几天,没发现问题在哪,bios各种刷芯片各种换,都不行,也是来论坛搜的,说是换掉EC旁边5个排组,PRE1到PRE5,只能试试了,看了下图纸PRE1、 PRE2、 PRE3这三个都是10k的  另外两个不是,就先换10K的吧,从料板找了三个10K排阻换上,插上可调,可以开机 ,再加上电池,再插上可调,依然可以开机,装机之后,测试没有问题,换了这三个排组,也没有深入研究是哪个的原因,遇到同样故障的可以借鉴

网友:
电阻问题能查出来的在我眼里都是大神,学习

网友:
又时这种小排阻出问题,这种故障遇到很头疼的

网友:
应该也是什么类似ACIN的信号出问题了吧

网友:
要查看对应的线路,看看原理,下次就容易搞了

网友:
笔记本一般很少能修到排阻,这都能行,一个字,服

网友A:
这种一般都是隔离保护电路有问题 电阻修到的太少了

网友:
E450C 这款机器电池非常容易出问题,主板出现这种问题的倒是没见过

网友:
很好的案例,真是受益匪浅啊,希望楼主多发这样的帖子

网友:
排阻问题都是让人头疼的问题,楼主能解决厉害了,

网友:
这样应该是通病了,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B:
这个电阻拆了反过来装会不会好   (找不到的情况)

网友:
是控制隔离之类的排阻吧

网友:
原以为是电池的保护隔离管的问题,没想到是排阻 问题,学习了

网友:
能查出来这样的还真是厉害,排阻这种问题在我的印象中只有以前的老机器才遇到的多。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电阻问题能查出来的在我眼里都是大神,学习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电阻问题能查出来的在我眼里都是大神,学习

网友:
这个机子是找不到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拆了反过来装会不会好   (找不到的情况)

那样没用吧   正反阻值一样.......

网友C:
这个排阻是干什么用的?是不是跟保隔有关?

网友:
大联想的小料坏的还是不多啊

网友:
你碰到了不错

网友:
楼主真了不起  图纸  和   bios  能贡献出来吗   我是小小白   分不多  请楼主手下留情

网友:
E450C,下次遇见我也可以借鉴一下了。楼主大无畏啊

网友:
应该是和ACIN信号有关的上拉电阻吧?

网友:
我先收藏了 下次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都是隔离保护电路有问题 电阻修到的太少了

是啊,一般都是修保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排阻是干什么用的?是不是跟保隔有关?

具体是什么原因我没有研究,不究其因只求其果了,大家遇到可以先试一把,不行再搞其它地方

网友:
应该有个是适配器检测信号了 没检测到所以开不了解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整。。。。。。。。。。。。。。。。。。。。。

网友:
有这通病???没有图纸么这机子

网友:
排阻问题非常难查,我是搞不定。 赞赞赞!!!

网友:
你有没有取下电阻测是不是好的  如果排阻是好的  阻值又没变   那就搞不明白为什么要换排阻了

网友:
没有说说是什么 原理吗

网友D:
没图纸吗。。。看看这个排阻干什么的。

网友:
原以为是电池的保护隔离管的问题,没想到是排阻 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图纸吗。。。看看这个排阻干什么的。
有图纸 就是几个3.3v上拉 具体没研究

网友:
这款电池特别好卖,,我都卖了好多个了,,

网友:
thinkpad也出排阻门?不过查出故障才是王道

网友:
这又是一个通病啊,以后碰到可以省时间了

网友:
这个图纸不好找,也不知道干嘛的,应该是开机用的

网友:
这个排阻是通病吧 以后遇到就少走弯路了

网友:
额 看来这是这款机器的通病了 不过笔记本排阻坏的还咩有遇到过

网友:
这些小电阻坏的真的是修到头皮发麻,能修好就修搞就要换了不好

网友:
牌组坏的太少了、几乎很少遇到过、路过学习了 、下次遇到你这种问题 、先考虑下这几个电阻

网友:
按时序修还是可以修好的
如果没猜错 这排阻应该是ACIN的信号

网友:
进来学习了 谢谢楼主进来学习了 谢谢楼主进来学习了 谢谢楼主

网友:
如果有图纸可以分析下,这应该是信号上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