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维修

楼主(2017-11-29):
请问大家修台式机一般是不是没有图纸,台式机主板本身又便宜,换芯片去买要等几天不说,还不一定会好.请问大家遇到台式机一般是修到什么程度。关键没图无处下手啊

网友:
修主板量力而行,理论上都可以修好,当要注意成本核算,包括时间;当如果一点都不深究的话,水平又怎么能提高

网友:
修主板量力而行,要有成本核算,包括时间成本;但如果一点都不深究的话,水平又怎么能提高呢?讲究一个度吧。

网友:
台式机的主板也可以找到图纸呀。支持二楼说的,

网友:
台式机主板闲的时候可以多花点时间修修,忙的时候不修

网友:
关键二手主板便宜,很多用户都不修

网友:
修主板量力而行,要有成本核算,包括时间成本;但如果一点都不深究的话,水平又怎么能提高呢?讲究一个度吧。这句话受益匪浅。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网友:
主板一般都是简单的修一下,现在好多板子芯片还要单订,报价又不报太高,一般都是直接换二手主板了

网友:
一楼说得不错  ,二楼说的有理 ,我觉得主板桥芯片和CPU座太难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