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42 MACBOOK 适配器不亮灯 不触发

楼主(2017-11-29):
大短         拆机摸到  Q7020发烫  拆下测试正常

看图

把C7020  跟 C7021  拆了    就没短路

找不到22UF   更换15UF

开机完成

网友:
恭喜楼主,苹果笔记本一定可以多报点价格。

网友:
MERCI :D:D:D

网友:
历害了,这么晚了头都大了唉!!维修路慢慢

网友:
这条大鱼就这样被你秒了。

网友:
where are you frend ? montgallet street?

网友A:
这个本子太老了吧  前天修了个开关坏的 换个面板要400多 客户嫌贵不修了

网友:
你这风枪温度太高了兄弟,调低一点吧,不然板子看着不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本子太老了吧  前天修了个开关坏的 换个面板要400多 客户嫌贵不修了

我一般遇到这样的,都是改个开关线路,飞个两根线就好,兄弟以后可以试试。

网友:
苹果也喜欢用乌龟管了。

网友:
这是送钱的节奏啊,,直接秒杀,,

网友:
其实苹果的电脑都有点位和图纸,挺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