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手机图纸资料|点位图

楼主(2017-11-29):
急急急急急 求一个修检测大漏电的方法 修安卓 麒麟芯片的
手机

网友:
手机最耗电的是功放,把它摘了,下来就看看你闻过多少松香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用松香雾慢慢找,当然有热成像相机直接定位发热点

网友:
烟熏法,最简单有效。

网友:
华为手机充电部分线路图基本上差不多的 你看一下充电芯片 旁边的一个黄色电容 二极管对地值为几百欧 原因基本上就在哪里了

网友:
修短路,漏电一般用松香烟法最简单有效。

网友:
用松香法,或是加大电压不要超过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