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90S 加热CPU管理芯片后可以亮机 冷却后没有CPU电压

楼主(2017-11-30):
接到客户拿来一台笔记本 联想B490S 开机0.39 后不跳变了 拆机后测量是CPU没电压 测量管理芯片供电,开启,复位,都有。  开始怀疑芯片不良加好热后,开机开始跳变了 接屏也亮机了 以为好了 等过了十几分钟在开还是0.39 不亮机。感觉芯片问题 更换芯片后 情况同样 把周围电容换了还是同样 想下图纸也没找到  求大神们指点一下 谢谢大神

网友:
肯定是有线断了.仔细找找...................

网友:
要么断线,要不电阻阻值不对了,加热复原,不加热就故障重现

网友:
又时高难度 做维修天天是面对烦恼

网友:
dell inspiron one 2205 肯定是有线断了.仔细找找...................

网友:
加热能变化这么大的应该不是电容,有可能是电阻。没图纸不好搞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可惜没修好

网友:
可换大电容,滤波电容,CPU座加焊

网友:
仔细对比加热前电阻的阻值和加热后的阻值

网友:
应该是哪个元件不良  仔细查CPU供电芯片的条件

网友:
加焊 PCH     说不定 有惊喜。。。。。。。。。。。。。。。。。。。

网友:
应该是电阻的阻值不对了,才会造成这样的现象,好好查查吧,跟电容没关系

网友:
你风枪 加热 面积大了 不好判断。。关电 后 !你用烙铁烫一个地方再通电 触发 测试一下 次啊能找到病灶

网友:
一般都是小电阻电容问题 可以找芯片的PDF检查外围元器件

网友A:
我觉得可能和滤波电容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能和滤波电容有关

换了的 还是那样 没招了 在慢慢找原因看看

网友:
小零件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