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2048卡纸在鼓下面搓纸离合和对位棍离合都换过

楼主(2017-11-30):
夏普2048卡纸在鼓下面搓纸离合和对位棍离合都换过,但是侧面进纸盒纸盒一进纸都卡纸!请大神指导!

网友A:
应该是纸张传感器的问题吧 纸张已经过对位了

网友B:
先把对位辊四个灰色的轮子擦干净,不要发亮(现在的轮子发亮)。代码:51-21 改为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对位辊四个灰色的轮子擦干净,不要发亮(现在的轮子发亮)。代码:51-21 改为1

谢谢师傅。我试试!。。。。。。。。。。。。。。。。。。。。。。。。。。。。。。。。。。。。。。。。。。。。。。。

网友:
对位轴脏或对位继电器脏都会引起次现象,你试试看!!!!

网友:
试了各种方法还不行!求大神指点!

网友:
之前遇到过和你的问起一模一样 同样是离合器 齿轮组 都换了没好   最后把换的东西又拆下来 装上原来的 自己好了没找到问题

网友:
你修好了   说一声  哪出问题了         你在看看是不是有个电机很烫

网友:
其他纸盒走纸正常,侧面走纸卡,检查侧面搓纸组件

网友:
维修结束!先把对位辊四个灰色的轮子擦干净,不要发亮(现在的轮子发亮)。代码:51-21 改为1

网友:
代码:51-21 改为1
这个怎样改呢?

网友:
看看离合器 和电机运作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纸张传感器的问题吧 纸张已经过对位了

你讲的可能对,我有一台2048也一样,后竖着放纸就无事了,侧面那个纸盒复印一张就报错,等下又不报错了,但复印一张又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