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TLM37E29X有时不能开机,热机的时候开关机正常,冷机不开机,亮红灯,按测面软开...

楼主(2017-11-30):
TLM37E29X有时不能开机

,热机的时候开关机正常,冷机不开机,亮红灯,按测面软开机钮无反应,此时
测量电源板接口电压,交流开关刚接通时待机电压4.9    12v输出不到10    5v输出5.2    24v输出28   同时听到
有吱吱响声,一秒钟后除待机电压外其他电压都回零,此时STB电压依然保持2.8    基本判断是电源板本身的
问题,直观看c844电容鼓包,

难道这么简单吗?结果电容换后故障依旧,反复交流开关,(这样反复数次就能
正常开机,开机后就能一直正常使用,当再次冷开机的时候,故障重现)仔细听吱吱声是电感
L902发出的,

会不会是这一路负载重或是电容漏电引起的电感响呢?上终极武器“示波器”看输出接口电压,只有
12v输出端在电感吱吱响的时候有杂波,其他几组都正常,于是更换c846   满以为能OK了,结果故障依旧
电感的外面包着一层黑塑料皮,剥开后看漆包线颜色正常,浸漆良好,维修陷入困境,只能用老办法,加温,
根据以往的经验,对付这类故障这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了,费了我好一番功夫,终于确定故障点,c811和c812

实测两个电容的容量都减半,降到了5uf左右,更换后故障彻底排除,电感也不响了,12v输出的波形也恢复正常。
故障是排除了,但疑问还是存在,这两个电容属于PFC电路,和12V输出又有什么关系呢?请高手帮助分析,多谢!

网友:
电容问题有时候眼都能看到的,有时看不到的

网友:
楼主的工艺很是高超啊 小弟很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