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屏幕更换LED求助

楼主(2017-11-30):
华硕F81之LED暗屏更换背光LED灯条维修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88481-1-1.html
这张是这个贴师傅修的

(出处: 迅维网)
我的电脑跟这个师傅修的情况一样,我是新注册的还不能发内信询问。
麻烦大家帮我看看那个师傅供电,开启,接地是焊的哪三个位置
下面这张是我的电板

表测出来,电压19v和3v没问题的,应该是灯坏了,我在TB上买的这种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
上面有标注的VLED是供电,PMW就是开启信号脚,地线随便那里都是

网友:
一般情况下,LED灯条是不会坏的,楼主板可以量一下屏的保险,或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
直接找个换下来的旧屏 这种事京东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