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修AOC-I2369v不开机

楼主(2017-11-30):
今天来了一台AOC-I2369v,问题为不开机,就是上电后,按开关没有反应。拆机如下:
型号:
拆机内部图:

屏的型号:

既然不通电,就先检查电源板是否正常,检查保险管没有坏,检查高压正常,就看看输出定义,看看有没有电压输出。
电源板的定义看到有组19V。
测量19V.如图:
输出电压正常。

可以表明问题出在驱动板上了。对驱动进行检测。
根据电源板的定义很容易就找到驱动板的供电位置。如图:
短路了。看来要跑线路了。
放大点看看。 可以看到,输入电压经过2个贴片电容走到一个8脚ic,其实大的贴片电容比较容易坏,就先把2个贴片电容去掉再说。对拆下来的电容进行检测,发现一个短路了
检测如图:

再对驱动对地检测:发现没有短路了。

对另外一个电容测容值,发现是个10uf的贴片电容,为了保障起见,决定把2个贴片电容都换了。如图:
颜色要深点。
通电测试指示灯亮起:
说明短路已经排除。就等接上屏看有没有其他问题了。
这是驱动板的样子:

亮机图:

到此维修结束:问题为,驱动板的19V电源输入滤波贴片电容短路,19V对地短路,电源保护,导致的不开机。

 会员11415192元2023-9-5 10:08
 会员14832722元2023-2-5 12:16
 会员779782元2023-1-2 16:09
 会员9970192元2022-12-9 02:38
 会员2415432元2022-11-21 17:06

备份的24和25

网友A:
我们喜欢电容短路的,经常可以赚到钱

网友:
确实是通病,本人昨天也修了一台,也是这个电容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喜欢电容短路的,经常可以赚到钱

同感同感同感同感同感同感同感同感

网友:
短路还是好查的,驱动板一般刷了程序不好我都换

网友:
驱动板我一般查一遍短路,如果没有明显问题就直接换了

网友:
没有用的图片太多,口头表扬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好不好

网友:
我自己用的就是这款AOC的显示器,希望那两个电容不要坏

网友:
这是个通病了,以前我也修到过一个。

网友:
我就喜欢这种电容了吃票子的事情

网友:
电容短路了,电源板上的电压还正常么

网友:
笔记本上遇到多一些,驱动板上的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学习学习,争取有一天变得和楼主一样强大。

网友:
楼主的工艺很是高超啊 小弟很佩服

网友:
这种明显短路的板子就是好啊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的工艺很是高超啊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