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 DELL 5470 开机报警 暗屏

楼主(2017-11-30):
     求助各位大侠。 现在手上有台 DELL   5470 超级本  开机报警不显示   屏有反应。暗屏  还报警。板号为  DAJW8CMB8E1 :E  论坛BIOS  下了好几个刷了都不行。屏线也换过试了不行。屏幕订了个新的也是一样。求解 ,有没有哪位大侠修到过这个问题。此机屏幕是带触摸的

网友:
是不是主板接口处烧坏管子了   以前遇到过

网友:
看下屏显电路哦。。你不是后所暗屏幕的 哈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太好弄。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按图纸查询 主要价格要报上去

网友:
确实不好修啊,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很好解决的

网友:
测屏线36脚LCD_PWM_IN有没有电压?报警几声?

网友:
36脚有电压。我也按35和36 连接起来结果是一样的,暗屏  报警 8声   今天准备动显卡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