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想问问UB101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7-11-30):
想问问UB101是什么芯片想问问UB101是什么芯片
芯片

网友:
是驱动Q101CMOS管的驱动芯片吧。。不过在这个芯片的第二脚接了个光敏管是干嘛的。。这是什么设备的电源吗???

网友:
我去看错了。。。这不是单个的元件,,是个光电耦合器。。半个在后级。

网友:
这个是电源模块。。。。。。。。。。。

网友:
UB101 6脚芯片,什么型号?好淘宝

网友:
philips 电源板上的,12V 为待机电压,

网友:
是驱动Q101CMOS管的驱动芯片吧

网友(2018-04-12):
上网百度查询下。应该是电源驱动芯片之类的

网友:
六脚电源管理芯片,与OB2263/LD7535/SG6848类似。

网友:
那是丝印型号 一般很难找到资料的

网友(2018-05-19):
应该是电源驱动芯片之类的

网友:
受控电源中的比较器。。。。。。。。。

网友:
就是普通显示器上面的电源ic,你找个电源板对照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