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这个蓝屏怎么办?

楼主(2017-11-30):
大神能帮忙看看原因吗
换了内存条,换了硬盘都没用,一直出现这个蓝屏,有时候玩游戏出现,有时间就是单纯的开网页也出现

网友A:
你这个是笔记本电脑吧?散热不佳也有可能,拆开看一下风扇转不转还有散热器出风口看有没有被异物堵住,笔记本散热器那很容易被堵的,严重点的可能某电源部分不稳定

网友:
如果换了硬盘和内存都没用的话那应该和主板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笔记本电脑吧?散热不佳也有可能,拆开看一下风扇转不转还有散热器出风口看有没有被异物堵住,笔记 ...

散热看了 没问题,风扇很正常,有时候会出现电池充不进电的情况(没插电源用电池快没电的时候插电源就充不进电,然后在插着电源的情况下重新插一下电池就可以充电了),但应该不是电池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