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电信卡信号弱无法打电话

楼主(2017-11-30):
如题  苹果6国行用电信卡信号弱不管接打电话  移动联通信号也不是太强但是接打电话没问题   天线开关 低频 超低频 2g都换过 还是这比样  有高人来指点指点吗  真的要动基带吗

网友:
不行就动呗

网友A:
基带有点大  不太敢下手  再说 怎么个动法   是重植还是更换  还是说基带焊盘需要飞线加强呢

网友:
供放供电IC更换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带有点大  不太敢下手  再说 怎么个动法   是重植还是更换  还是说基带焊盘需要飞线加强呢

基带能更换吗?(三十个字,三十个字,三十个字,三十个字,三十个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带有点大  不太敢下手  再说 怎么个动法   是重植还是更换  还是说基带焊盘需要飞线加强呢

基带一般是重植,基带飞线是U1脚,会导致无串号,你更换个射频和U5411试试。

网友:
大射频 小射频  先换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带一般是重植,基带飞线是U1脚,会导致无串号,你更换个射频和U5411试试。

请 问 u5411 是 啥  没 看 到 啊

网友:
修通信真的不能去看贴子,很多贴子都得不到答案的,要看图纸才对的

网友:
U5411是天线脑袋上的那个吧,建议还是听老徐的先搞一下基带试试,基带点多,但是很好搞得

网友:
我上次遇到6sPs就是这样,快换完了就是不行

网友:
学习了  正好需要谢谢。。。。。。。。。。。。。。。。。。。。。。。。。。

网友:
我就知道基带CPU和主CPU是捆绑的  不能更换 可以重植  飞线维修一般都是没有IMEI才飞U1的  信号不好一般都动天线喝射频 功放 先重植故障没变的话有条件就更换

网友:
只能先排除小件问题了,要是基带CPU坏就没办法了

网友:
先飞个假天线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