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Z8VMB18D0

楼主(2017-11-30):
进水机    后级短路  有短线  有大神有此板图纸和相关维修经验的吗

网友A:
楼主你的这个主板是什么型号的机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这个主板是什么型号的机器啊?

应该是宏基 e5-475g   机器外壳也没有具体型号

网友B:
是哪里后级电路,3  5V?如果是的话一般就烧了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哪里后级电路,3  5V?如果是的话一般就烧了桥了

桥烧了那还搞个毛   u和桥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