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如何检测好坏

楼主(2017-11-30):
笔记本不充电了,如何检测是电池的问题,而不是主板的问题
如何通过测量,知道电池是坏的

网友A:
换个电池  就知道那个坏了呗  其他要用示波器测试波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池  就知道那个坏了呗  其他要用示波器测试波形了

主要是没电池换,如果从TB买一块,回来发现不是电池问题,那就亏大了,能把其他机型的电池经过改排线,可以用在这个笔记本上吗

网友:
这个还真没什么方法,只能换个电池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