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420进水维修 换件很多

楼主(2017-11-30):
机器:联想THINKPAD E420 Intel芯片组 HM65南桥  来的时候客户给我打电话说开不开机了,说去年在这里修过,我当时不在店就让她放在店里了。
  第二天来拆机发现大面积进水,拍图作为证据
  先给客户打电话说了下情况,这次是进水和上次没关系,修好大约260毛,如果键盘坏了外置的35,原装的200,客户说先修修看看吧
  清洗完进水的区域,换掉上图中最右边烧糊的MOS管,量测3V 5V对地阻值偏低,一个20欧姆,一个0欧姆,拆掉上图中3V 5V的四个MOS管也是如此,撬开3V电感,发现是后级短路,这下有点麻烦了
  直接用烧鸡大法,发现南桥发烫,南桥挂了,换南桥吧,打黑胶的不好换,摘下来发现主板绿皮掉了不少,还好没有掉点,补完绿漆,补了真不少,用紫光灯照射两个小时,再放置一个晚上,第二早发现干的很好了,换上全新南桥,如图(这是后拍的)
  量测3V 5V都不短路了,400欧姆左右很好,通电看下吧,待机0.23,摸待机芯片D95280发烫,看来待机芯片也挂了,换吧,换上全新的还是发烫,看来问题不在这里,各种测量各种找,发现反馈无断线,芯片能正常发出3D3V和5V线性,且对地这两组阻值正常,断开线性,翘起3V 5V 电感还是如此,这下真不好搞了,一下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再换个D95280试下吧,换上结果待机正常了,0.032,麻的,新的芯片怎么也有问题,差点搞死人,这是换下来的两个D95280,一个原来的一个新的,都发烫
  插电自动开机,到0.2A,量测发现3V 5V已经出来了,内存供电也出来了,波形很好,但只有0.2A呀,肯定不正常,再测,发现无1.8V_S0,这个信号是给南桥和CPU 的,测量发现,第一脚SHDN/RT 无电压,这个电压是由PM_SLP_S3#控制的,但是开机后量测这个信号是高电平3.3V,PQ4701是低电平导通MOS,现在它的S级和G级都是3.3V高电平,所以没法导通,一直以为这个PU4701控制要高电平导通的,其实弄半天这个信号就是需要低电平芯片才会工作,最后搞半天,换芯片好的 这是换下来的,PU4701,它工作的时候控制级是低电平的,大家注意,不要走弯路
  换完发现1.8V总算出来了,但是开机0.8V不显示,各供电正常,最后换CPU,OK
  开机进系统,发现没有声音,用耳机声音正常,至此,修声音开始
  首先换喇叭,发现一模一样,再换声卡芯片CX20671,涛声依旧,那看图纸
   ,量测喇叭到声卡无断线,无短路,开机放音乐发现,喇叭接口无任何电压和波形。耳机有声音,说明南桥是好的,应该没问题,问题还在声卡上,量测复位RST正常,各供电都OK,量测耳机检测信号AUD_SENSE_A,发现插上后2.8V,拔出后3.3V,人为拉低这个信号,也是无声音!从此处判断,耳机接口基本是好的,有拔出和插上的区别!
  再换声卡芯片,万一再像待机芯片似得,新的都搞死人呢,更何况这是拆机的声卡,换后还是一样,这是换下来两个声卡
  这时突然看到,一个信号是AMP_MUT# 这个信号是低电平的,查定义,发现这时静音信号 ,低电平有效,难道是这里的问题
  查这个信号连接了EC的30脚, 而且中途3.3V上拉了,发现上拉电压正常, 上拉电阻的一段有3.3另一端就没有了,看来EC没有开漏输出!,你不开漏输出,那我直接把你翘起来,用风枪镊子,把EC的30脚翘起,这不就开漏了吗,开机发现久违的开机声音终于出现了高兴哭了 有声音后量测喇叭接口是有波形的见图
  查了一下这个信号是静音开关,低电平有效,这个信号一开始就是低电平,所有机器就一直静音咯。
  最后,忘记说了,网卡也换了,再换完南桥通电的时候,发现有糊味,网卡冒烟了,引脚烧坏了三个,补的脚位,换的网卡,这是网卡芯片RTL8111E
全家福来张,忘了拍南桥了

网友:
还是吧, 那个 B810 的 CPU 我在淘宝 买了2个来测试主板,维修体验的才20块钱 一个

网友:
修的不错,对时序了解很透彻,厉害了 兄弟

网友:
怎么多问题手260元也值了

网友:
全家福忘了拍南桥了,额 呵呵

网友:
修的不错,对时序了解很透彻,厉害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必须加分啊,260能换这么多东西。顾客是美女或者亲朋吧。

网友:
换了这么多件,至少得收个300大洋吧

网友A:
要是高端CPU就不好办了

网友:
恭喜完修 。请问楼主, 如果PU4701的1脚要低电平才是正常的, 那原本的PU4701是哪裡不正常? 因为原本PU4701的1脚是正常的, 而您换了1个新的PU4701芯片后 1D8V_SO电压就出来了 ,谢谢。

网友:
坏的东西确实很多  不知道换桥是否稳定 灌胶的难搞

网友B:
这260不值吧,换了这么多东西。。。。。。。。。。。。。。。。。。。。。。。。。。。。。。。

网友:
好有耐心的 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高端CPU就不好办了

客户原来是I3的,I3太贵了,和客户商量换了个便宜的一样用,小孩看电影的,都一样

网友:
还是理论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260不值吧,换了这么多东西。。。。。。。。。。。。。。。。。。。。。。。。。。。。。。。

和客户商议了,重新报的价 ,加了CPU的价格

网友:
学习,,,路过,,,看下资料,学习方法!

网友:
坏这吗多东西 要是我就放弃了 不好修啊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

网友:
这问题也太多了把

网友:
我去,现在我都静不下来心修,感觉很没劲,换这么多,我都懒得搞了

网友C:
其实这个板子现在很便宜的 这样修下来不划算
infiii
是的,这个板子是280元加运费290,客户超过300就不修了,我当时也尴尬了,这钱赚还是不赚,扔了有点可惜,所以一直在坚持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个板子现在很便宜的 这样修下来不划算
是的,这个板子是280元加运费290,客户超过300就不修了,我当时也尴尬了,这钱赚还是不赚,扔了有点可惜,所以一直在坚持

网友:
感谢分享,受教了,但是有些英文缩写不太认识

网友:
桥的六大条件,vccrtc/rtcrst/srcrst/32.768khz/intvrmen/dswvrmen对吗

网友:
高端机器一手全抓!技术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