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P充电充坏 的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11-30):
机器拿过来 不开机             拆机接电流 发现订100毫安   看了图纸 7p跟6 不一样 拆了U2101  不漏电了 开机试下 电流很小 按照经验 应该U2也换了 图纸上说跟5S 一样 做过实验 是可以用的 【U2101 跟6的充电芯片不一样   尾号 A 和B 的差别 都不可以 亲身测试】装机测试 开机了 。维修到此结束。  7P 这个问题应该以后很多都能碰到。

网友A:
充电充坏的概率不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充坏的概率不大吧

100mA左右他的板可能是充电芯片总线问题导致的,换了好。

网友:
手机太难了,主要是国产的图纸没有,有也看不太懂,芯片也不好焊。只会修电脑啊。笔记本芯片焊接倒没问题

网友:
充电IC也能导致100MA?

网友:
我的是充电 导致20ma不开机,怎么解

网友:
那照你这么说u2是好的?

网友:
感谢分享,苹果七还没有修过主板,经验可以借鉴

网友(2018-04-08):
看完了一脸懵逼 完全不了解什么情况

网友:
挺好的  不太懂现在   手机慢慢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