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k550J 开机不亮,拆机

楼主(2017-11-30):
开机0.333A  不显示,后测试裸板可以亮,拆硬盘就可以亮,硬盘是好的,

网友:
学会了 谢谢了 我看我也会拆了。我自己来看下

网友:
谢谢 老大  好样的  学会了 谢谢了 我看我也会拆了

网友:
? 最后 那坏了  修好没有

网友:
怎么没看见结果呢?。。。。。。。

网友:
是不是供电带不起负载呀,插上硬盘开不了机

网友:
本来以为是大神维修分享呢,原来是拆机教程

网友:
好久没来论坛看看了,拆机贴入门级吧

网友:
有水,好像就是把机器拆开  然后呢?

网友:
好帖,回复赚金币呀好帖,回复赚金币呀,好帖,回复赚金币呀,好帖,回复赚金币呀,好帖,回复赚金币呀,好帖,回复赚金币呀,好帖,回复赚金币呀,

网友:
好帖,回复赚金币呀,好帖,回复赚金币呀,好帖,回复赚金币呀,好帖,回复赚金币呀,好帖,回复赚金币呀,好帖,回复赚金币呀,好帖,回复赚金币呀,好帖,回复赚金币呀,好帖,回复赚金币呀,好帖,回复赚金币呀,

网友:
多少钞票,直接说。。。。。。。。。。。。。

网友:
那到底是什么问题,也没有说清楚,是放的电吗?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了。我加多来论坛走走

网友:
挣金币来了,没办法啊,只能这样做了。

网友:
这个很好拆   后边螺丝全拆   C壳撬开就看到主板了

网友:
重点到底是在哪儿    修好没修好啊

网友:
现在没金币撒事情都干部了了 只能好好看看赚金币也能学习学习

网友:
学会了 谢谢了          我自己来看下

网友:
的确很新呀。。;。。。。。。。。。。。。。。。。。。。。。。。。。,

网友:
有维修教程更好,笔记本拆机还是好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