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不过CPU维修

楼主(2017-11-30):
依稀记得还是上半年我接到的一个联想Y470一台机器 顾客说用了2-3年了 突然用着就坏了   以前修过  跟顾客报主板问题 然后拔下电池看电流 发现电流上到0.45A左右就不动了 我拔了内存也是一样的电流。 果断拆机  裸板测试 还是一样的结果 量了所有的供电 发现了出了CPU供电没有出来其他的供电都有了 。换了新CPU还是一样。因为 CPU供电没有 。首先你要清楚CPU供电的时序。因为以前修过这机器 我有包好的BIOS 直接刷一个试试 结果还是故障依旧话不多说 直接看图纸查供电芯片工作条件发现除了有一条SVID没有1V其他都是一样 我就用万用表慢慢跑 发现原来是上家的心鸡婊割了线还打绿油 我飞线了 感觉希望有点近 上电看还是一样0.45A但是CPU供电芯片SVID都有电压都是1V左右 由于条件有限没有示波器 只能尝试加焊南桥和CPU底座 还是一样 没办法 只能根据电路图  一个一个电压量 发现南桥时钟没有电压 换了旁边的晶振有电压有了但是还是一样 没办法 只能三板斧了 干南桥 幸好没有黑胶 完美的搞定 最后飞线 换晶振 南桥 就好了 这种别人动过的机器最头疼 由于时间过的久了没照片 只能发BIOS和图纸 各位见谅  我的修机思路 是从简单到复杂  不会一开始就动大件 我也希望有不同修机方法多交流 指点我 谢谢

网友A:
这个机子有个通病。CPU供电芯片的19V容易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有个通病。CPU供电芯片的19V容易断

哦哦 没修到过 但是学习到了 恩恩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