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最强 Mac 的 iMac Pro 到底有多强?

楼主(2017-11-30):
昨晚发布的 iMac Pro 的性能有多强?与它的竞争对手相比如何?

网友:
我对这个机器的性能,持怀疑态度。

作为一个目前用 2013款 顶配 Mac Pro 的人来说,我对 Mac 的所谓 “性能” 俩字儿的回应,也是俩字儿 “呵呵”

Mac Pro 2013 的配置,当时看来非常强,双 D700,Xeon E5 2697 v2 12c,但是单一的散热核心和单风扇,想要压制这三个怪兽,有点天方夜谈了。三年后的 2016 年,Apple 也承认了这个问题。但是在 2013 年的时候,Mac Pro 是惊艳全场的存在,也是当时最强的 Mac。

现在回来看 iMac Pro 2017,从配置来看,应该算是高端,18c 志强 V5,128GB ECC Reg 内存,Radeon Pro 64 显卡。这基本上算是定级个人 PC 的配置了。说是最强 Mac 也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从 2013 的 Mac Pro 到 2017 的 iMac Pro,我们都可以看到,由于空间设计限制,散热都是受限的。iMac Pro 4个热管,双风扇,推这么个东西,到底是个什么效果,相信玩儿 DIY 的朋友怕是用脚都能判断出来。拿显卡来说,Vega 64 其实就是已经发布的 Radeon Vega FE,同样的 16GB HBM2,同样的 4096 CU。而这个 Vega FE 自己的 TDP 就有 300w。志强就不说了,至少 140W。那么从 iMac Pro 目前的 500W 来看,应该说是刚刚好的一个组合。从 DIY 经验我们可以看出,刚刚好其实说明比较危险,要不就 BOOM,要不就要降频,用什么高端散热,最终也是这些路子。iMac Pro 应该不会 BOOM,那么就剩下一条路,降频。所以我目前来看,这台机器也就那样。性能上到年底来说,应该算是中高端,但是晚了一个时代。起码从显卡来看是这样的。Pascal 吊打 Polaris,甚至今年的 Vega FE,也就是将将和 Pascal 打平手。年底到年初,Volta 会出,那时候,Vega 64 估计也会被 GV 系吊打。所以综上来看,是最强 Mac 不错,但是性能嘛,也就那样。

对了,,AMD 粉不要说我是 AMD 黑,,,我不参与 AN 粉打架,原因看图:

网友:
补充一点,不少人都提到了官方说可以达到500W的散热能力,但是并没有说达到500W散热能力的前提。大规模芯片的散热我们可以简化为3个模型影响:

  • 传导规模
  • 散热器规模
  • 风力(风压、风量和一些其他细碎指标)
那么iMac Pro如何?
传导规模:一边俩热管,这是大多数高频4核心CPU,和低频甜点级GPU的底线,但是由于这种底线是考虑到静音等因素的,所以应该有不少突破空间
散热器规模:有不少类似规模散热片用来处理200W—300W左右的芯片而且压力不算大,500W我认为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风力:没有标注,但是此类风扇风压可以做到很高,不过转速也会很高
所以到底散热(性能)好不好,就看他有多安静(吵闹)了

———— 我是分割线 上边是更新 ————
我们先来看看性能描述

  • 十八核 Xeon 处理器
  • Turbo Boost 最高可达 4.5 GHz
  • Radeon Pro Vega
  • 每秒 11 万亿次单精度浮点运算
对于Intel以往Xeon产品有过使用经验的用户很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就拿上一代产品来说,18核心TB达3.6GHz的产品,TDP标准145W,但是如果想要长期TB,散热需要按照200W+设计的,苹果既然号称TB可达3.6GHz,功耗不再往上走一步是不可能的,默认频率即达到200W不是梦,除非只是单纯的大幅度提升单核心TB能力,Skylake比Broadwell架构进步如何大家都很清楚,所以说CPU这块散热能力200W几乎是底线
对于AMD以往显卡有了解的朋友也知道,580单精度6T,11T的单精度几乎是翻倍的水平,从目前消息来看Vega的规模相对580也就是1.8倍左右的水平,也就意味着实际工作频率与580相仿,性能以目前的AMD的水平推算,几乎不可能维持在250W以下,300W甚至都有可能。综合来讲,GPU散热250W几乎是底线
我们再来看看上边这个散热设计,由于传导规模和散热规模都不高,想要达到足够的散热效果,必须采用高导热+高风压的办法处理,可想而知噪音控制会非常不乐观,希望上市后测试可以打我的脸

网友:
MBP就没有不降频的,imac同理
没有什么散热是降频不能解决的,如果有,那就再降一半

网友:
看看能不能把风扇修成水冷,如果不行的话就把电磁炉卖了。

网友:
cpu是i9 7980xe的xeon版本,显卡ppt比titan xp还强

这就是顶级发烧平台啊,除了不能超频

把顶级发烧平台做在这么小一个体积唯独苹果一家,无任何竞争对手。

也看到有讨论散热的,我觉得高票答案说的很不错,就该有这种精神,啥都不知道根据4热管就黑一通的感觉不太好。

性价比和自组台式机比的确是不高的,我等垃圾佬也只是希望出一个更加乞丐版的比如i5 7640x什么的,然后自己换cpu这样。

网友:
各位都讨论散热设计
这个姑且还能靠降频解决…

各位知不知道屏幕会进灰…尤其在北京…

年年换当我没说

网友:
看了各种回答,苹果的优化能力还是不够强啊,双风扇,四热管,这散热真心渣,应该请我天朝的华为公司,毕竟华为有强大的优化能力,可以把i5优化成i9,还能保证发热不变。也可以把双风扇优化成五风扇一样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华为还有黑科技疏热层解决方案,消费者可以抱着你们的imac pro到全球的华为体验店来涂,免费。这样,苹果和华为合作,在软硬件的联合优化设计上,就确保了即便使用双风扇四热管的,仍然保持良好的实际使用性能体验。配合华为强大的海军,可以预见的是,imac pro将会成为一代爱国机,被中国消费者亲切的称为“电脑德味散热大师”。
附配套专用洗地一篇:
个别友商看到imac pro的全球火热十分眼红,大肆抹黑我们,误导消费者。苹果作为全球最大最强的电子产品企业,高速成长中的世界第一大电脑企业,苹果一直在全球高科技领域保持高质量与技术创新领先的优良口碑! 我们更不会去干拿低端散热配怪兽性能的低劣之事,始终把消费者利益与价值创造放在首位,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是苹果成立近几十年来始终坚持的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理念。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靠歪门邪道的企业,无法长久生存。而只有真正聚焦为客户创造价值的企业,才能够长久生存与发展。谨与此,与同行共勉!

网友:
关键就怕散热。。

网友:
四根热管压VEGA志强

网友:
怎么说呢。
看看垃圾桶。

啧,没上什么真正的黑科技的话,这散热。。。
我觉得有点难以想象。

网友:
期待apple设计的两个新风扇能实现涡轮增压吸气
自然吸气已经满足不了imac pro了
风阻和有效风道面积/风道长度成反比
imacpro 最强的性能是在ppt上 其次是冰柜里面    另外 十分好奇这块500尼特的显示屏耗电量的问题……

网友:
屋里开空调怕是不太够用,撒液氮吧

请戴降噪耳机在冷库内使用
或者
就当屏幕后面是个上网本吧

网友:
到时候最强的Mac,没毛病。画个饼,抗过Mac Pro出来之前这段时间,足够了。

苹果官网对于Imac Pro的介绍:  iMac Pro
微软官方商城的Surface Studio介绍: 微软 Surface Studio
上面的链接里面,特别是苹果官网做的很不错,有图有真相。

目前来看,基于iMac的买屏幕送主机,那么竞争对手就是微软的surface studio。既然是年底上市,就不好说微软会不会在年底出个升级版了。既然是讨论性能,那就是先看配置再看散热最后讨论一下扩展性。iMac的配置更像是台式机配置,最高18核Xeon加上Vega,而SS是最高6820HQ加980M。iMac更强。然而现在比配置不太合理,因为天知道到了年底,SS会不会出个升级版或者SS二代,又或者出现了“既然你们这么喜欢,我们就愉快地决定砍了SS”这种事情。iMac 的硬件在屏幕背面,而SS的硬件主要在底座里面。如果苹果能充分利用整块背板进行散热,无疑是占尽了先机。然而顶配能否真正压得住巨大的发热量,到时候拭目以待吧。感觉很少有用户会在Pro的机器上面买最低配。然而,居然只有500瓦?瞬间觉得没有那么Pro了。
这个就是苹果官网的图,看起来很有意思。

扩展性,iMac最多4T的SSD以及128G的内存,4个TB3,万兆有线网卡。无疑是怪兽。SS扩展性稍差。其实我考虑扩展性,更多的是在想有没有TB3,有几个。毕竟有了TB3,外接显卡磁盘阵列都很轻松,就是钱的事了。
结论当然是PPT怪兽iMac Pro一马当先,领先SS。iMac Pro是我见过的目前为止配置最高的品牌机,大概是比较大一点的厂商,不包括准商这种发烧级定制公司。

如果需要的是组装台式机,首先要找到一块接近的屏幕。剩下的,就是要几块泰坦的问题了。

网友:
看到这散热就知道这种配置的作用全在PPT的强势上了。

    双风扇四热管。
    关注游戏本领域的玩家都知道,这样的散热规格就是应付i5 7300HQ+1050ti的。结果苹果硬给塞进了18核至强+Vega.......不得不服。
    就看到时候苹果到底有啥黑科技吧,估计也就靠稍微大点的鳍片和空间来弥补散热短板了。500w的功耗?呵呵.........等着降频boom吧.........
    讲真不能实在一点吗.....要么就推出高端一点的模具,要么就老老实实用匹配的规格。多花了这么多钱要是还买个阉割大半性能的机器回来......可能这就是土豪的玩具吧。
-----------------分割线--------------
    评论区也有人对iMac Pro这样的看法表示质疑。
    没拿到真机,没有拿到靠谱的评测之前,我承认这都是猜测。我也比不上苹果工程师,当然“我行我上”之类的自信我也是没有的。之所以作出以上的看法,只是借鉴于iMac以往机型的测试和参考笔记本领域类似的散热模具的表现而已。
    没有否认iMac的意思,只是的确在我眼中苹果没有必要为了打造高性能的机器而堆上了不必要的“顶级配置”。可能这其中有和SS对标的意思,但是个人觉得其实用民用core i7或者稍微高一点的i9/至强会更匹配一点,直接上到18核,我是无论如何我不相信它的表现的。除非能在iMac Pro散热上下足够的功夫。
    再次强调这只是个人看法,是【质疑】,而不是【否认】。

网友:
估计又和Mac Pro 2013一样的问题,因供电和温度限制各种降频。而且还可能出现以前iMac的问题,液晶屏幕因局部过热而变色。如果以上都没发生,想象一下一台电暖风需要多大风力才能把热量带走?总之根据以往的表现苹果的Pro都写在规格表上,不能真正重度使用。

网友:
升级一下垃圾桶就能做到的事情 非要做成一体机
真有工作站需求的人 还会缺一个显示器的钱?

网友:
稍微计算了一下,500w的话vega或者xeon有一个得降降频了

网友:
一体机里很不错了。我就觉得苹果应该和霍尼韦尔或者西门子合作,研制超微型压缩机和新型制冷剂。直接在一体机内部装一部空调。再配上戴森的涡轮和导流技术增加机器内部空气流速,混合强效制冷剂。那我觉得配GP100卡都没问题。
你们可以看像DigitalStorm 这样的公司提供定制机,使用Aventum 3机箱,可以放4张GP100。用风冷就能压住,如果微型空调真的成功,那么毫无疑问是巨大进步。

网友:
一体机领域里没有竞争对手吧?称为最强一体机毫不为过。。
iMac Pro我认为还是苹果的一个过渡方案,因为今年四月说了苹果在“重新设计”Mac Pro。垃圾桶这代Mac Pro机箱基本没有可扩展性,到了iMac Pro也是如此,这让我不禁担忧,明年露面的新Mac Pro会不会依然延续低可扩展性(指的是塔式机箱的扩展性),我对这样的设计不看好。苹果的逻辑是雷电3足够快了,不满意性能你们大可以选择外接。然而不是所有人都满意于外接扩展,专业用户的专业性苹果给予不了。
至于我大微软的ss,和iMac Pro不是一个产品逻辑的,ss的硬件配置就是个笔记本水平(毕竟把主要设备放在底座上就决定了性能不可能强大),ss的卖点在于那块可调节位置的手写屏幕,给艺术家用用就算了,目标人群比iMac Pro还窄,没有可比性。当然也不排除今年秋季我软赶在iMac Pro发售之前升级ss的配置,但是只要形态不变化,散热就解决不了,性能永远就那样子。 不过相比较于ss,我更关心iMac Pro的散热,Apple宣称500w TDP,那个散热能不能压住,会不会有性能下降,而且我不知道Xeon E5家族哪款支持2666MHz DDR4,所以Apple是用的下一代志强吗?

网友:
看了看大家主要都在讨论散热的问题。

初步量了一下

散热风扇尺寸是8cm的离心式风扇*2。

离心风扇的噪音、效率都没有轴流风扇好,但是因为电脑内部空间小因素,不能用轴流风扇。

我觉得两个风扇气流交汇处就那么空着不加整流片是败笔,气流不可能就这么稳定的吹下去,虽然用了阿基米德螺线外壳,但是气流交汇的地方会出现乱流,能量耗散,这是本来就小的风扇所不能容忍的。

热管直径8mm*4根,但是可见是扁管,所以散热功率会比圆管稍小一点。

热管最长处有18cm的长度。因为热管内部的热量传递速度是音速,所以热管长度只要不是太长都没很大的影响。

Mac的热管是烧结式热管,回流效率算是所有热管里最高的(除泡沫金属热管外)。

理论上我计算了一下,一根8mm的热管等效导热功率最高可以达到288W,但是条件很多,不一定都能达到这个值。所以理论上4根8mm热管完全可以导出500W的热。但是实际上有时达不到。

所以其实现在的热量管理的局限就在换热鳍片那里。

出风口那里有10cm*7.6cm的大小,对应的鳍片其实不算小了。

所以我觉得苹果说的散热功率500W是可信的。

其实只要苹果愿意,这个机身里装水冷是毫无压力的,而且可以做的很好。

-------------------------------------

转了一圈,功耗也是个问题,电源如果只有500W那么我觉得是不够这个东西满载使用的。

我的2015mid、15rmbp玩游戏,CPU睿频60W、GPU35W、再加上其他的15W的功率,电池的电都会跟着掉,玩三个小时就要关游戏,等着充充电。。。

还是要看测评和使用情况。不过我是觉得性价比不高。

网友:
看了下。这机子性能蛮好。应该不便宜。小白的我不太懂。。

网友:
Mac的电脑有性能这说法?阉割版的东东  说什么性能

网友:
华硕N551J 开不了机 主板微短路 有哪位大神知道吗?

网友:
我去,厉害了,反正上市了我也买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