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机取巧用飞线大法修复主板烧穿一例

楼主(2017-11-30):
接到台华硕VM590Z没显示,还未拆开就闻到股焦味,八成又是难缠机器,拆开之后看图

经过清洗处理就成了图片这样,烧成这样一般人都不会怎么去修吧,这种烧穿板层中间肯定有线路烧断甚至信号线短路之类的情况,本来想挖洞做处理,先修好供电部分,根据点位打次级电压发现+5vSUS短路,根据点位切断+5VSUS后面所有电路用飞线连接,这样处理比挖洞要来的直接,幸好华硕还是有点位快点,要是只有图纸估计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最后飞完线之后发现能开机显示了,不幸中的万幸,还没彻底烧报废

都说我技术辣么好却没人加分(手动滑稽)

网友:
技术高超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你修好这个机器真的很了不起啊!也很不容易啊!

网友:
烧成这个样子,牛逼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牛逼,不过修这种机器真的是需要耐心

网友:
这都能修好,真好技术,还要好的耐心哟,是我直接换吧,还修个毛毛

网友(2018-09-01):
这样修的话 收费多少钱哦啊 要是我直接给客户换主板了

网友:
  楼主挺厉害啊  楼主挺厉害啊  楼主挺厉害啊

网友:
加不了分了,换的待机芯片吗 你可以再叙述详细要的是思路而不是结果啊

网友:
老司机修板还是厉害啊6666的烧成这样还能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