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大神有映泰a75mg金刚版 ver6.1图纸,请帮忙下, ...
请问哪位大神有映泰a75mg金刚版 ver6.1图纸,请帮忙下,谢谢

楼主(2017-11-30):
白色贴纸的板号是aa75cm1s-02 ,现在的故障是出了内存供电,不出VDDA25供电,请大神帮帮忙,能代用的也可以,非常感谢
板号

网友:
映泰的板子不好找,,淘宝上去看看

网友:
VDDA25供电应该容易修吧,都是3.3直接转换的,不受其他电路控制

网友:
映泰的图纸真不好找的. 看看是不是还有别的电压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