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61老本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7-11-30):
IBMT61老本装不上系统系统能考进但启动不了,硬盘已经换了排除硬盘问题了。  现测量SATA输入和输出对地阻值300多正常,下面怎么查,请教。

网友A:
能拷进sata 接口应该没有问题的,重点修复硬盘启动或者重新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拷进sata 接口应该没有问题的,重点修复硬盘启动或者重新分区

硬盘已经排除了 换了个一样

网友:
刷个pojie加密IC 的BIOS看看;能写系统文件进硬盘的话电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考虑一下软件有关的

网友:
你的系统不能在别的机器ghost及分区什么的,一定要原机才行,因为它的分区偏移的,和普通的不一样,只能在原机分区ghost系统,和硬件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也就是无法做引导启动,以前IDE硬盘遇到过,而SATA就没遇到过了

网友:
未明白个中道理,坐等高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