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加电秒掉电维修

楼主(2017-11-30):
主板加电不到1秒就掉电, 拔掉4口,就不掉电,肯定是cpu供电这边的问题  强加电发现CPU没有电压 ’别的供电都正常  测量CPU ic旁边电容有12V,但是有一个电容没电压 刚好有一样的主板量了下 这个电容是有12V的 直接用锡连上 直接跑码 亮机

网友:
这样也行?正常这样不是会对地短路吗?

网友:
没找到原因,,这样短接不怕返修吗

网友:
看着师傅这种连法有点担心,不知会不会烧坏别处!

网友:
有可能断线......……………………

网友:
老板子贴片电容,电阻很容易腐蚀。仔细找找应该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碰到过   一般像这样一秒掉电  拔掉4口不掉电的  是CPU供电 MOS短路坏掉了   电容的还没碰到过

网友:
这样都可以啊,厉害了楼主谢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