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暗屏掉电

楼主(2017-11-30):
昨天客户拿来一台机器,型号联想G480,板号LA-7981P客户说他的D壳坏,换个壳子就暗屏了,好,通电电流0.02A,开机暗屏,接着三秒后掉电,掉到0.02A,再次按开关,0.03A,启动不了,拔掉电源重新插上就又可以开机,暗屏又掉电,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

网友A:
笔记本 屏线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 屏线有没有问题啊

屏和屏线都换过,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看图纸 查信号  很好修啊   19  3.3  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