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小白刚入门

楼主(2017-11-30):
手里有两张替换下来的问题主板   华擎B75PR03    华擎h61m vg4 两张主板特么病情一样。. 第一个问题出现 . 反复重启然后开机正常, 第二问题出现 使用中,重启后,反复重启掉电又变回第一个问题.然后开不了   电源内存已更换过,        华擎B75PR03 加了个0欧电阻 刷BIOS
   还是一样,求大神有遇到相同病例请分享下经验.

网友:
    现在摸起来北桥有点热,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回头热风机测候下.       但是还是请教各位前辈有经验分享下

网友:
检查主板上小三极管,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都是换小三极管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