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恒进HD6770显卡显存电源发烫但是电压正常

楼主(2017-11-30):
迪兰恒进HD6770恒金二代显卡,核心电压1.15V,显存电压1.59V,测试卡卡2b,重新刷BIOS故障不变,手摸显存电源部分很烫,显存也很烫,断电测显存供电对地电阻001,请问是不是显存短路了?

网友:
显存对地不应该是001的  ,一般都有30-50欧的阻值的

网友:
电压1.59V应该是正常的,GDDR5显存,我也是觉得电阻太小了,所以发烫

网友:
一般是吧  0.06  05正常吧   太少就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