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双BIOS

楼主(2017-11-30):
今天见了一个技嘉主板双BIOS,刷BIOS不知道刷哪一个,后来两个都刷成功点亮。不知道是否有大神知道这两个BIOS的关系,刷BIOS应该刷哪一个

网友:
刷m就可以了,或者拆了b,或者把b和m对换

网友:
我也不知道到底要刷那个,就两个一起刷

网友:
看到一个 高级玩意的感觉啊..  不错不错,装备齐全啊

网友:
技嘉双BIOS的M BIOS是主BIOS,B BIOS是从BIOS,一般刷M BIOS

网友:
刷M的,或者把B的换到M,不行再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