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X220I不开机问题

楼主(2017-11-30):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X220I说是时开时不开。通电测试发现能开机,但是用键盘关机后,电流会掉到没待机。但是,拔掉电源重新插上待机又能恢复正常。又发现进系统正常关机,待机是正常的。也能开机。于是迅速拆机,用裸板测试也是一样。但待机不正常是,是隔离保护没过。测量发现是此-PWRSHUTDOWN   电压不正常,为低,又测试了一下隔离保护工作条件如下BAT_VOLT 7V 正常
VREGIN20  20v 正常
VCC3SW    3V  正常
-shdn_in    3v   正常
-EXTPWR   适配器检测信号为低  正常
都正常。
还有最后我用万用表开机,又用万用表关机时,关机时待机是正常的,也能再次触发。难道是键盘坏了,换了键盘还是一样。这时我就觉得奇怪了。
实在是没办法了。

网友:
我前几天遇到也是这台机器,故障一样的,我是能开机是3v5v正常  不能开机时  3v5v都是0  查了开启电压正常时3v  不正常是0v   是EC控制开启信号的,最后判断EC故障,犹豫是同行机只给100,我就没修了

网友:
应该是开启信号的问题,复杂啦000000000000000

网友:
奇葩问题  直接换板  又不贵  修起来特别费时间

网友:
我跟你不是太一样,我的X220客户说不开机,拆了机就可以开了,但是有时候有待机也开不了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也许会有反应的

网友:
估计是南桥有问题,先刷BOSS,不行就干南桥

网友(2017-12-30):
THINK的键盘坏引起开机故障的也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