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80不开机

楼主(2017-11-30):
一台联想v480不开机。拔掉coms电池。就可以开机但过几天又不开机。经常还掉电
不知什么原因。先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一般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南桥rtc查一下漏电否!或者换个小电池说不定他就好了

网友:
不是BIOS原因,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查下RTC电路,不行再慢慢查条件吧

网友:
这个应该RTC的问题吧,查查还是有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