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20入水不触发到掉电..简单维修

楼主(2017-11-30):
DELL 5420入水不触发到掉电..简单维修...拆机看IO芯片脚己腐吃..找板料找同型号IO换上..可以触发到0.01A--1.28A掉电,,刷过BIOS一样..问题好像惠普CQ系列...觉得是温控问题..找到U53小8脚拆了亮机

网友:
麻烦请教楼主,温控信号一般叫什么?

网友:
嘻嘻 我个人比较喜欢差温控 和刷BOIS 然后在量电压

网友(2019-09-18):
这波操作很溜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