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强刷bios后能通电,风扇转,但屏幕不亮

楼主(2017-11-30):
y480是强刷的bios,忘记运行先运行haltme.bat,直接运行了flash.bat了,然后就如标题描述这样了。

然后用盲刷救砖方法,不读u盘。。。

最后无奈拆下u9,u5,用编程器刷了很多版本,ec也刷了,还是这样,到底是什么问题?

没动过其他东西啊,就刷了个bios,不可能有电路坏了吧,真没办法了,求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刷程序之前  以前的BIOS没有保存么,机子初始是什么问题?

原来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手贱刷了bios,然后原来的u5,u9也有备份的,但是对比了一下其他的文件,原来的好像是被刷乱了。

网友B:
还是BIOS问题再刷 取下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就多刷几个吧,或者换下bios芯片,我试过刷坏芯片的。

好吧,再多找几个刷。不会芯片坏了吧,都能读能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BIOS问题再刷 取下来刷-----

是取下来刷的,可是很多版本都不对...

网友D:
mmp哦,你刷bios有没有看版号哦,测机你插内存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mmp哦,你刷bios有没有看版号哦,测机你插内存没

版本是la8001p,应该没错啊,内存插了,应该还是bios没对吧,我机器是3代i3显卡是640的。

网友E:
应该还是BIOS问题,在找找刷下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还是BIOS问题,在找找刷下试试吧

好的,感谢,我没多少下载分了,在攒分....

网友:
应该还是BIOS问题,在找找刷下
应该还是BIOS问题,在找找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