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K78 不出CPU电压

楼主(2017-11-30):
         版号: 820-3024-B
   问题是这样的,  上电到0.1掉电, 掉电之后在上电0.1    如此循环   测所有电感都有电压  出了CPU电压跟集显 没出。
       查CPU供电芯片 供电   开启   TON 都正常。查SVID没波,苗头转向南桥。
intel的白皮书上面,要出CPU 电压  必须CPU 收到 PROCPUPWRGD   才会出CPU电压。    南桥发出PROCPUPWRGD之前必须要收到 PWROK跟APWROK   两个电源好信号。    经查两个都为高了      按道理南桥就就会发出 CPU_PWRGD   但是用波波抓  始终不出。    25M时钟也有波。 BIOS 也刷过了,  南桥也换过了。        没招了。 所以请各位大神分析下, 这个什么情况。

网友:
在淘宝上买一个BOIS试试看

网友:
断开前级,给CPU 强制加一个PROCPUPWRGD   看出CPU电压不,出就是后级问题,部出前级问题

网友:
断开前级 ,给CPU强制加一个PROCPUPWRGD  出CPU电压。 就是后级,不出就是前级,有可能是CPU拉低PROCPUPWRGD

网友:
这机器 有个通病                                             Q7950拔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