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显卡打不上驱动除了跟核心有关系

楼主(2017-12-01):
显存问题会不会导致打不上驱动,一直一个感叹号在那边   我只清楚  装驱动黑屏蓝屏之类一般核心与显存之间开路比较多  显存虚汗和核心虚焊   现在想知道一下  显存问题会不会导致打不上驱动

网友A:
显存有问题是可能导致打不上显卡驱动的 Lenovo系列就有好些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有问题是可能导致打不上显卡驱动的 Lenovo系列就有好些这样的问题

也就是显存不良会导致打不上驱动?

网友:
我有显卡就是显存问题装不上驱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