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一个奇怪的触摸不正常 IPHONE 6 UMT

楼主(2017-12-01):
SAGE_TO_TOUCH_VSTM_OUT<12>

看到UMT的板子 就觉得不好修 还真是。。。

一台iphone 6 触摸不正常 偶尔正常 偶尔不正常 部分触摸失灵 从左到右 第三列软件 把别的软件拖到这列的时候会拖不过去 但是是偶尔出现的

测量了触摸座子 J2401 不正常

就是圈圈的上下 二极体只有850 左右 正常有1400左右  我测过正常的ID板子 1400左右
对了 36脚图纸二极体 1400是错的 是550左右 ID板子和我这个问题板子都是550左右
还有就是有个电感损坏补回去了 VCC MAIN 二极体只有280  wifi旁大电容损坏 拆除掉 vcc main 二极体恢复到320 左右 正常了

就是触摸座 图片圈圈那里仍然是850 二极体   为什么  黑触摸也换过好的了 如果黑触摸IC不好 怎么可能是同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让触摸座1400的二极体两排变成850  呢。。。。    座子的上面和下面焊点都测过一样只有850左右

大神指教~~

网友A:
换白触摸,6代换完黑触摸触摸还不好用的话直接换白触摸,十个能干好八个

网友:
2楼大哥说的是真的吗?楼主这款机器修好没?

网友B:
一、点位图上面的阻值不定是正确的。
二、万用表不一样阻值差别也大。
三、无触摸先测量触摸条件是否正常,再去打值,很多万用表打触摸对地值是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白触摸,6代换完黑触摸触摸还不好用的话直接换白触摸,十个能干好八个

也不是一直触摸不正常。。而且这些850的二极体连接的只有黑触摸    感觉还有些漏电快。。 sim卡网络4g经常变成3G 网络。。

要一开机就触摸不正常还好说 换个行就行 不行找别的问题。。 这个目前触摸又都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点位图上面的阻值不定是正确的。
二、万用表不一样阻值差别也大。
三、无触摸先测量触摸条件是否正常 ...

同一个万用表测量的ID板子 和我要修的问题板子 和之前我修6 还是6P 我记得都是1400左右   这个小的差的有点多 只有850左右。。 会不会 难道UMT的触摸座子850 也是正常的 ?

目前触摸试用的又是正常。。 感觉开机后有点漏电快。。 4g网络常跳到3g   还有就是已经换过新电池了 但还是有2次出现百分之十几的时候  开机后自动关机     再开机又不会自动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