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故障]
苹果6P电池故障引起的白苹果重启故障

楼主(2017-12-01):
一台苹果6PLUS手机,扩容加换电池后,两天后顾客反映充不进电,最后不开机。
接修后,发现开机键白苹果,两秒后黑屏重启,手动联数据线无法进入恢复模式,进入dfu模式后刷机,无法进入恢复模式,手机白苹果重启。
判断u2损坏,连换2个全新U2不管用。

怀疑新电池问题,连接维修电源刷机正常,换电池后解决。
判断U2损坏后,充电造成电池管理芯片损坏,同时系统软件损坏造成。

网友:
我觉得一开始楼主就应该接电源表开机试一下

网友A:
能连DFU说明U2的问题不大   电池问题也会造成刷机不进恢复模式  感觉楼主拿到手应该直接接电源开机试试

网友:
楼主用软件查看过电池是否正常 不?

网友:
电池无数据??? 遇到过自己重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连DFU说明U2的问题不大   电池问题也会造成刷机不进恢复模式  感觉楼主拿到手应该直接接电源开机试试

对,我也应该当时先换块电池试试

网友:
苹果手机问题出得怪,学习了。。。

网友:
把U2拆了,打下对地阻抗,说不定有惊喜,估计旁边的IC,热到了导致这样,我记得有次,由于,U2的一个供电短路引起次故障,好像在焊接保护盖板的时候把那个电容,弄到接地短路了。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不过换过 电池的我一般会换原装的试试,4s的苦吃多了

网友:
苹果手机问题蛮多的,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不错 思路缜密

网友:
开始楼主就应该接电源表开机试一下

网友:
手机不好修哦,手工要求太高,修一个问题又出另一个问题

网友:
电池问题也会造成刷机不进恢复模式

网友:
楼主 插想、充电器白苹果重启一般是电池没有扣紧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分享,太感谢了

网友:
我觉得楼主应先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学习学习,学无止境 学习学习,学无止境

网友:
U2真                     坏的多

网友:
我觉得楼主应先换个电池试试 ..........

网友(2018-12-10):
楼主修的着急了 干u2干顺手了

网友:
苹果手机问题不好一概定论!!!!!!!!!!!!!!

网友:
这个一有故障就连带几个问题出来的

网友(2019-09-17):
白苹果重启
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3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