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A单独用电池不能开机维修

楼主(2017-12-01):
故障:同时接电池和电源适配器能正常开机,单用电源适配器也能开机,单用电池不能开机。

检查:正常开机后,进系统能正常给电池充、放电。 说明充电回路和放电回路都没有问题,最起码可以先排除下。

维修过程:单独接电池去按开关后,发现待机电压从正常的3V/5V实然间都没有了,测量待机芯片的条件,发现都正常的。怀疑是待机芯片有问题带不起负载

发现芯片是RT8206M的,家里只有RT8206A的,直接更换后,问题解决。

当时忘记拍照,所以只能把解决方法讲下。

网友:
早起的虫儿被鸟吃,这么早就出来发帖,已加分。

网友:
芯片坏还好修,要是电阻电容坏就麻烦了

网友:
这个引起的还真是少 下次要注意下了

网友:
支持下楼主  大早上的发来帖子   学习了  值得分享

网友:
直接了当记号了,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维修有时候就是要去尝试,发现待机有问题就先换待机,不好再细查,不然哪有那么多时间去维修

网友:
有点秒杀的味道哦 厉害厉害

网友:
上来就秒杀,还没遇到这样故障,电适配器能带起负载 电池带不动?

网友:
待机芯片问题?那为什么插适配器会开机?难道适配器待机与电池待机不是同一个待机?

网友:
应该是电容不行吧 3V 5V电容有时候加热也能用几天。祝楼主返修哈哈

网友:
这个故障没有遇到过

网友:
免杀啊,现在的新主板不好修啊,蛋疼一块F450L修了2天没修好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很少遇到芯片直接导致 一般都是上拉电阻 或者电容变质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