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HTC M8SW换完电池后花屏,如何处理

楼主(2017-12-01):
HTC M8SW电池续航能力差了,换了块新电池之后不充电,换回旧电池后花屏,如何处理?有点慌了
续航能力

网友:
拆电池的时候压到屏了吧!
换个屏试试,如果显示正常,就可以宣布那块屏完蛋了

网友:
来自: 河北秦皇岛
赞同楼上说法,还有就是在显微镜或是放大镜下观察下排线插排是否内有异物,清理后试玩无果的话,就按楼上说的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