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次精英X79维修

楼主(2017-12-01):
朋友拿来一块精英X79,故障是开机卡B0,好吧,档B0理论上应该好搞,先检查针脚,发现有几根弯了,心里想,不会这么顺利吧!

纠正后兴高采烈地上电,依然B0!

好吧,B0按道理是内存条件不过,拿出打值卡,果然右边内存 SDA短路!

这板子连万能的某宝也没有电路图,只能自己跑线了,先找到一个8脚是和SDA相连的,上面写有PCA9509

记得技嘉X79也喜欢用这个,查了技嘉 X79 UD3的电路,LOOK!

6脚SDA短路,还有什么好想的,风枪跟上!

PCA9509拿下后,一量SDA,还是短路.......

细看一下PCA9509的6 ,7 脚还接到上面的一个小6脚!

无型号,分析了一下,小6脚两脚接SDA和SCL,其它脚有接地,接电源,还有一个脚是1.2V左右,对比了一下X79 UD3的电路,估计这个小6脚是SDA,SCL的保护电路之类的,好吧,拆了再说,顺手把PCA9509补回

结果,SDA阻值正常了,结果你知道的.....

你以为这样就完了?错!
在试四个通道内存时,发现有两通道不认内存!左,右边各1

之前有纠正过针脚,有可能没到位,再细心纠正一轮,好了,右边的可以认了,左1还是不认!

再细心看针脚

原来断了一小段,不小心真是看不出来

好吧,施展补针大法,补针后是这样的

上电,4通道全OK!

最后上张亮机图,打完收工!!!!

网友:
技术好,   针怎么补啊,麻烦分享一下

网友:
技术好,手工好,同问能分享下怎么补针吗。

网友A:
1155 Z77的板子,两只cpu座针的尖头子上也断了,查了一下是核显供电,一共有12只针脚两排布置。 上了cpu核显功能照样正常,你说有什么隐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55 Z77的板子,两只cpu座针的尖头子上也断了,查了一下是核显供电,一共有12只针脚两排布置。 上了cpu核 ...

供电或接地针少一两根不用理会,照用!

网友:
楼主手工真牛拜,不标的话还真看不出来。

网友:
同一个芯片,不同的主板品牌电路完全一样?